BENQ报错然后死机帮看下是哪里报错?

楼主(2009-11-20):
第一屏就报错 WARNING -ON INTERRUPTS FROM TIMER O 然后提示按F1,就死机了,动什么都没反映
死机

网友:
帮小弟解决下啊,大哥们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系统了从新做个系统看看。。要们就清除一下BIOS

网友:
就清除一下BIOS,还不行就刷一下BIOS

网友:
WARNING -ON INTERRUPTS FROM TIMER O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
,本贴地址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55059-1-1.html
说的是0时序中断的意思!
可以最简化修起

网友:
0时序中断??最简化修起意思是拆掉点外设可能就好了吗?没遇到过这种报错

网友:
BIOS刷了,还是不行,

网友:
没有修过啊!这个好像跟硬件关系不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