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5P5E主板不过内存??

楼主(2009-11-21):
磐正5P5E主板跑码E0 01,我用的是4位诊断卡~下内存也是一样,会报警的~内存槽旁边都检查过,没发现断线,内存供电正常,量北桥往内存槽的贴片电容对地只有22欧姆的阻值,我不知这阻值会不会太低~有不明白。不知磐正主板是不是有通病,我修过磐正两张一样的845主板和这张都是内存不过,而北桥都是20几欧姆,不知是不是真的是北桥坏?还是这样的阻值是对的?

网友:
EPOX的AMD板不错,INTEL的板很垃圾,桥很容易虚焊,按北桥试试吧

网友:
加焊一下北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