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初学者的门槛--★★★★★内存检修技巧入门★★★★★

楼主(2009-11-21):
以下是维修SD和DDR1代内存的普通工艺,送给初学参考。恳请各位认真阅读,并且今后尽量避免重复发新帖,寻问:我修过的内存为什么扩大故障了?请你首先在焊工和工艺流程上自查,有哪些不符合常规的地方?今后再有因为工艺不当而发帖的,一律视为重复性灌水帖,版主发现后,有权当即对这类新帖做下沉处理。

1,初始目测
    首先要知道接收的内存是什么规格的,多大的容量厂商是哪里的,成色的新旧,产品工艺质量如何,数量多的时候,是否需要分类。做到心中有数,为后面的检测工序做好准备。
2,预处理清洁
    用面巾纸醮少许酒精,适当用力擦拭金手指,将表面污渍擦净后,再用学生橡皮擦拭一次,之后用毛刷扫净橡皮渣。这一程序很重要,往往能擦出几百大毛的银子(当然不能让客户看到)。
3,检测
   在关机状态下,将坏内存插入第二个DIMM插槽,进行初检。如果正常进入软件的界面,根据现象分析出故障的类别。摘下坏内存后,在损坏的颗粒上用蛋白笔做好标记(在黑色物体上可以写出字迹的一种水性彩色美工笔)。
4,拆颗粒
   用修钟表的镊子尖钳住颗粒边上的引脚,轻轻抬起,用弱风量低温细嘴的风枪来回移动吹拂颗粒的两边的引脚,约十几秒后,PCB因为自身的重量下坠,颗粒也就从板上脱落了。
5,焊接
    首先要将拆下颗粒的焊盘醮痕量的的松香水,用烙铁将锡刮平整,然后将颗粒的引脚对准焊盘,用烙铁将两边都划一下,再将内存的PCB放平,在颗粒的两排带引脚的边缘用镊子把柄用力压住,再用风枪吹引脚,使引脚与焊盘之间不留空隙,这样就定好位了。然后在颗粒的两边引脚上醮痕量的松香水,再用烙铁尖在引脚和焊盘的接壤处成排的拖动焊锡,使焊接点光滑无毛剌,无引脚间焊锡粘连,无焊接缝隙
6,老化式检测。
    首先使用检测软件,检测修好的内存无故障报错,如果不是补开焊的内存,是换过不同品牌颗粒的内存,要求RST所有项目全检。低主频的主板上,一条512M的全检大约十二分钟左右。全检通过后,再用洒精将表面的松香水全部擦净,包括金手指。将擦净的内存,单条插入能正常工作的主板上,运行WINDOWS最少30分钟
7,修补金手指
    用小号壁纸刀将烧损的金手指,沿边缘整齐地挖空,深度大约是挖掉PCB内层的屏蔽铜泊,然后在废PCB上用刀切割出金手指,厚度是剥掉屏蔽铜泊为宜,将痕量的502胶水挤入内存上已经挖好的凹槽内,镶入切好的金手指,一分钟后,胶水固化,仔细地用刀片轻轻剃净修补金手指和相邻金手指表面的胶水污渍,一定要清得美观彻底干净。用不干胶纸粘在金手指上,仅露出上端窄窄的一小条,镀上焊锡,再用已经镀上锡的纯铜导线中的细丝,以最小的牢固焊点将受损的金手指和PCB上的线路连接起来。拆掉不干胶纸,将残留的不干胶和松香水彻底清理干净。
8,热插入快速刷写SPD
    经检测确定是SPD的故障后,将检测用主板先只插母条引导进入WINDOWS界面,然后将坏内存在开机状态下插入第二个插槽,开启刷写软件,将正确的SPD数据用软件刷写进内存警告:该操作绝不充许将内存插反,插入时一定要对准内存槽,不要错位。尽量用力均匀的插入。长期使用此法刷写SPD,对内存没有损伤,但会降低检测用主板的兼容性。在有SPD专用编程器的情况下,应该使用编程器。

注:第5顶和第7顶操作,属于显微性焊接,建议在修钟表用的放大目镜下操作。

网友:
好呀,要是BGA封装的颗粒就不好弄了。谢谢老大了

网友:
我有一条内存插在主板上主板就报41错误,问下还能修吗

网友:
版主的教程很详细,对新手很有帮助,在这里替大家谢谢你的奉献。

我个人一直有个坎过不去: 就是对根本不能亮机的条子,该如何应用RST检测,我曾也试过用好条带坏条等方法,还没运行到RST就当掉了,我用的是光盘版u盘版RST, 请版主赐教下如何解决的这个问题?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,换个主板就解决了,如果你没有主板可换,就换个软件,可检测内存的软件有好多种

网友:
我买了 内存检测卡2005, 现在也不贵了.
有些内存 RST进不去的, 用 检测卡 还是能查.  只是我的这块检测卡只能快速检测, 商家 不答复我的问题, 有上当的感觉

网友:
楼主  如何确定 是不是 spd 坏?  谢谢了  新手耿林

网友:
,热插入快速刷写SPD
    经检测确定是SPD的故障后,将检测用主板先只插母条引导进入WINDOWS界面,然后将坏内存在开机状态下插入第二个插槽,开启刷写软件,将正确的SPD数据用软件刷写进内存。警告:该操作绝不充许将内存插反,插入时一定要对准内存槽,不要错位。尽量用力均匀的插入。长期使用此法刷写SPD,对内存没有损伤,但会降低检测用主板的兼容性。在有SPD专用编程器的情况下,应该使用编程器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55070-1-1.html

未此当掉一块865GV 至福的 伤心呐!

网友(2009-12-31):
一代颗粒我是直接用风枪吹上去,然后再用烙铁拖一次。

网友:
我昨天就用这方法刷了SPD

网友:
好多内存有报错。可以加焊后更加有更多的报错的了。

网友(2010-02-02):
给个更深点的,比如128的如何改256

网友:
SPD除了版內的之外
那網站還有得Download
我要的晶片spd找不到
這要怎誏spdtools讀取呢
有沒大大能提供完整的SDR是SPD檔呢?

网友(2010-03-31):
回复 网友A:
我也有同感,我的是2003版的,商家也不提供技术技持

网友:
4# 荣祥 我也是新手,刚学修内存,昨天有两条内存用好条带都点不亮的,我是把第一片换掉就点亮了,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