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初学者:SD和DDR1代内存,丢了标签之后,如何目测确定容量?

楼主(2009-11-21):
一般 的情形下,从颗粒上即可识别:有关颗粒容量方面的标志,通常 有以下几点:
大多数的颗粒,编号中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段:
第一个字段,容量:
            64,一般老式SD内存上表示64Mbit,也就是8MByte的单颗容量,而DDR的新式内存,表示64MByte的单颗容量
            28,128,通常是16MByte的单颗容量。有的颗粒上标志16。
            56,256,通常是32MByte的单颗容量。有的颗粒上标志32。
            12,512,通常是64MByte的单颗容量。有的颗粒上标志64。

第二个字段,DQ数据位引脚的数量:
            4XX,04,通常是4bit的数据位。
            8XX,08,通常是8bit的数据位。
            16XX,16,通常是16bit的数据位。

例:HY的:5DU561622,表示单颗总容量为32MB,16bit数据位。
    STARAM的:32MX16,同上。

内存条的总容量:单颗容量X颗粒数量

网友:
HY的:5DU561622,表示单颗总容量为32MB,16bit数据位。           这个是从什么原理看出来的啊?
前面都没看到32的数字。

网友:
56,256,通常是32MByte的单颗容量。有的颗粒上标志32。

网友:
贝贝版主,我有一条内存芯片是5DU561622但它是双面条16颗的,那是就是说明这个内存是4BANK的?

网友:
打磨的那个JS是个饭桶,连颗粒的位宽都没整明白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吃上这碗饭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4个BANK用不上的,一般都是2个BANK的。 多了也没用,主板不支持。

网友:
打磨的那个JS是个饭桶,连颗粒的位宽都没整明白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吃上这碗饭的。
引用 网友B:

怪不得这么令我费解。原来是这样,芯片型号是这样写的:HY5DU561622AT-D43,令我费解的是16那里又是双面条,哈哈。谢谢贝贝

网友:
HY5DU561622AT-D43双面512M条16颗粒,RST测试第5区位置0,7报红,换了正面和背面的第5颗还是报0,7红,请教贝贝版主,难道这条内存别有玄机?

网友:
换PCB,这是PCB故障。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。

网友:
最新情况,我把正面第5颗拆下(留空),用RST测还是报0,7红。我把任一颗的34,35脚短接全报红。难道这条内存会不会是传说中的补位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