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21):
一台电脑,QQ游戏等都正常,就是QQ不能使用,重装过也不行,只要一重启电脑或第二次运行QQ就马上报错,请高手支招!
(已格过重装系统,换过QQ版本,硬盘无问题)
电脑

网友:
电脑时间没对上

网友:
中毒了,杀毒吧。遇到过。。

网友:
是QQ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什么系统,是安装版还是GHOST?多换几个不同的系统试下啊

网友:
安装纯净版系统

网友:
应该是中毒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重装系统不一定病毒就清除了!

网友:
你的QQ如果不是装在C盘,重装系统也不行那也不怪,因为可能是QQ本程序有问题,按2楼所说的,看看时间对不对.还有就是只有你的QQ登陆不了,还是所有的都不行,如果是所有的都不行,那你还是把现在的QQ删了再装过,如果只有你的QQ不行,你可以把在QQ里以你Q号命名的文件夹删除再登陆试试!

网友:
你可能把qq组件给删除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见过好多次了,一般都是2楼说的,
系统时间不对。找找这个原因吧。要不你可以试验一下,把时间调到几十年之后。

网友:
QQ组件有问题

网友:
还有就是有杀软杀掉QQ文件了。

网友:
换个QQ版本试下

网友:
支持时间不对,曾经遇见过这样的问题,时间不对连安装都不让。

网友:
换个版本的QQ,很有可能中马了

网友:
全格重新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