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40独显

楼主(2009-11-21):
IBM R40独显,电流上到0。5A就不再动了,上测试卡,就一个电源灯亮,测CPU供电为0,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是SC1474,该芯片有5V供电,也换过,但还是没有电压出来。急呀,高手给看看,是什么问题。
cpu
芯片
cpu供电

网友:
哥们不要光看U的电压,其他电压呢!内存电压有吗》?

网友:
看看其它电压正常不?还要芯片有供电,还要有信号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