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帝P651ML 无CPU复位和PG

楼主(2009-11-21):
测得CPUPG电压:0。25V    复位:0。25V   CPU假负载Vcore供电1。48V
PCI RST:3V复位时正常   AGP RST也正常   IDERST也正常,
DDR内存供电:2。6V 电阻有一点低85欧姆左右  DDRVTT:1。3V
AGP供电(插上AGP4X卡)为1。52V      250欧姆左右
还有一个为SIS芯片的供电为:1。85V    85欧姆左右
AGP/PCI/CPU/DDR内存总打阻都正常
但是ATX电源输出的3。3V电压偏低只有2。95V
取悼AGP /DDR /1。85V供电管后3。3V供电为:3。36V
这三个供电无论装哪一个电压都会使3。3V拉低一点。三个装完后就成了2。95V了
ATX电源没有问题,已经换过试机了,此电源带过AM2 5000+的处理器没有出现带不起的现象。
请问是不是北桥坏了
还是有其他原因

目前更换过IT8705 BIOS也刷过了,板载的网卡和声卡取悼了

网友:
查CPU PG信号的上拉电阻是否正常
如果VCORE_PG信号从 VCORE芯片正常发出到SB,而SB没有发出VRM_PG。那SB坏的可能性大了

网友:
CPU复位和PG的上拉电阻是560,测量正常,我还更换了一个试机,还是一样,
SB发到NB的信路就不知道了,这条线无从查起(找不到)
但是ATX3。3V降到2。95V不知道怎么解释它

网友:
个人认为2.95V不算太低
你摸摸三路以3.3V为输入的场管,温度高不高;输出正常否

测量一下VCORE芯片的PG端,并跑一下PG端的线路,看是否进了南桥

网友:
已经跑过,进了南桥,断开VCORE PG,全板无复位,接上VcorePG南桥复位正常,场管温度不高,就是3。3V会降低,我试了试其他的主板都没有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三路3。3V输入场管温度不高,就不知道1。85V这个电压对不
VCORE PG没有问题,取悼之后全板无复位,SB到NB和PG就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