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说明下内存第92(VREF)定义,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09-11-21):
今天修到了。一片845主板还是不过内存。VCC2.5,CLK 1.6正常。就是测到第92脚的VREF无供电。是否此处有影响?如何跑线?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条线路?测其它好的845的主板VREF都有供电2.55。请教下。
主板

网友:
硬磁碟配置完成;即将检查BIOS ROM的数据区,查主板中ROM及相关联的部分

网友:
91.92是总线供电.一般连南桥

网友:
不是。。上面已经认出来CPU了。可是就不过内存。一直报警,换几片新条子了。也不行。
他的线路直接进了南桥吗。该如何跑呢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