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供电对地短路 求助

楼主(2009-11-21):
一块GA的板子   12V对地短路 CPU供电管开机后D级都是12V  不加CPU开机不发烫,加CPU开机后六个场管都发烫,CPU正常  挨个折场管用万用表检测  场管位置的D级还是接地   剩下5个电容了  可电容的的机率比较小 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? 另外一点供电芯片是正常的  主芯片是RT8802APQ   从芯片2个是3110  如果芯片损坏   S极接不了地, 按照这个电路向前跑可就是北桥了,然后是CPU  Vcore供电   造成一上CPU就短路的原因在哪里 ?  真的是又一北桥损坏?

网友:
挨个拆是啥意思   把所有管都拆掉

网友:
按你说的情况不是12V短路 ,建议你查下CPU的核心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他说拆了管 量板上的裸D还是对地短路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是啊 !  我怀疑最第三个和第六个有短路的情况  两个折后还是短路  一不做二不休  索性都折了  裸的还是短路

网友:
如果拿掉CPU  再量几个管的D极都是从624  升到724停

网友:
应该不是场管的问题,怀疑为电源管理芯片短路。楼主判定电源管理芯片是好的的理由是什么? 楼主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 (主芯片是RT8802APQ   从芯片2个是3110  如果芯片损坏   S极接不了地)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55099-1-1.html

网友:
你看看你北桥挂了没?

网友:
很简单呀  主芯片通过PWM  (脉冲控制信号)发送给U1和U2  然后U1和U2  的UGATE  和LGATE 用来控制场管G极   如果芯片损坏  G极无法被控制   两个从芯片我也折过  也换过结果是一样  所以又换回来了  只剩下主芯片了   (RT8802APQ)它坏了代表D极无电压才对,就算是短路 还有U1和U2   场管怎么发烫? 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55099-1-1.html

网友:
在短路的情况下S极没有电流流过  场管不发烫  S极不接地   用万用表应该不会嘀嘀响才对

网友:
桥没事吧  侧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