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时的响声

楼主(2009-11-21):
为什么我的机子开机时 会很响   然后开了一段时间以后  就不响了  特别是电源处

网友:
把电源风扇换了,或者打油
        还CPU风扇

网友:
却,用久了都会响。晕,我建议你还是换份工作、、、、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天气变冷时常会这样,换风扇

网友:
开机时 风扇全速运转,缺油时噪音就大
加点油或者换风扇

网友:
换电源最稳当

网友:
请问你们一般加什么润滑油?我用机油、黄油都试过效果不太好。

网友(2010-01-02):
勤快点就自己动手清理,除尘加油,懒点就花10块钱去叫别人弄

网友:
我们加油一般就是用缝纫机油,黄油的话,要用风筒加热后才好,加热后才软却的,没有的话,就摩托车的机油,再或者就是花生油哦,反正绝对不能是猪油。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,我的现在也是,过一分钟这样就不响了。呵呵。夏天很少出现。。。。。。。
具体问题不清楚,可能是机油的问题吧

网友:
有些在质保的电源,风扇的噪声是怎么样解决的,拆封可就不给质保了呀

网友:
你这是电源风扇问题啊 跟我有同感啊 呵呵 换一个电源风扇就好了啊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,是电源风扇的问题,换一个电源风扇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上次遇到过,换了风扇还是响,后来才发现是挡版变形与风扇摩擦所致。
!!!!哎!!!细节啊!!!!!

网友:
换个风扇就好了,没必要换电源!

网友:
老大。你这是风扇的问题,换个风扇试下

网友(2010-02-01):
做维修的,要动手啊。打开看看不用问,你自己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我的也响,不过同你的不一样,我的是光驱的原因。

网友:
风扇的问题,换一个,或者打点油能顶一段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