浪潮服务器主板跑2A不亮

楼主(2009-11-21):
浪潮服务器主板跑2A不亮,,,,一开始是没有复位。。内存没供电,加焊了电源芯片就好了。但是能跑码,跑到2A不亮。。。。。希望知道的帮忙解决下。。。

网友:
CMOS放电首先
然后 看看能否找到BIOS
再就是显卡 。其他网卡的啥可以拆掉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(2010-04-08):
2A应该是当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