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上CPU各点电压正常,上CPU不行

楼主(2009-11-21):
今天收到一杂牌946GM-L主板,点不亮,于是测各路供电,CPU,内存,南北桥均正常,复位脚4.4V,上测试卡,复位灯一闪一灭,测,IDE复位在5.3和4.7跳动,不稳定,拆下CPU,再测,测试卡上面灯不闪了,IDE复位也5.3V了,排除CPU问题,请问从何下手,手上没有BIOS程序。

网友:
先更换电源IC

网友:
先遍查整扳供电,特别是VCORE
看REST电压跳变是否是因为某路或某几路供电不稳造成的

网友:
此主板CPU座子坏了,郁闷!

网友:
你那灯是怎么闪的 说的不是很明白吗 只有最后一句U座虚焊  听明白了

网友:
BGA型的CPU座子因为CPU风扇安装导致主板变形,外加长期工作中的温度问题致使CPU座子焊点脱焊。

我给客户装机的时候装完风扇都要看下主板有没有变形。

如果你看这个客户不顺眼,那就上紧螺丝让主板变形的厉害点

网友:
有的机器就是这样啊 不上cpu也主供电 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做人还是诚信点好,待人要谦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