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30K打印机打四层纸问题

楼主(2009-11-21):
530k打印机  客户是医药打票的   用的是连续四层纸     前两层打印都能看清楚   后面两层就不怎么清楚了  几乎看不到清楚     怀疑是针的问题   把24颗针都换了  问题依旧    在怀疑纸的问题   纸拿到其他打印机上打   也正常    借了其他医药四联打印纸打   问题也依旧   所以排除了针和纸的问题  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还有那种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主板的针驱动管输出电压不够也会这样,建议你换头,别换24根针,影响打印效果的

网友:
我把它的面板设置改成  COPY 2了   效果倒是可以  旧是打印速度好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