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桥焊接问题!

楼主(2009-11-21):
大家好!请问焊接南北桥(例如:FW82801DB/EB)用的锡球是多大的?多少mm的最好焊接!没有弄过!在这里请教大家!
问题

网友:
DB EB 用0.76的
芯片越高,珠子越小
其实吧焊盘拖平了,一比较就看出来了

网友:
0.76的,显卡GPU和NB是用0.60.5的

网友:
0.76的锡珠5~10毫米

网友:
0.76 的点距比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