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不能识别U盘

楼主(2009-11-21):
富士通笔记本接U盘 提示无法识别  接USB鼠标键盘都可以用  是USB供电问题 还是南桥的问题?

网友:
usb接口供电不足

网友:
鼠标键盘都能用,是U盘的问题或者系统问题吧

网友:
2楼正解

网友:
二楼别误导了。U盘的电流小于光电标。这可能是USB时钟有误差。查时钟电路。

网友:
兄弟你的主板的南桥是什么型号的,进系统看下你的USB设备在什么芯片里,
有的机器有USB接口芯片的,一个小BGA卦装,你跑下两根数据线到哪了,如果要是到小芯片那里的话你就加焊就肯定能好的。

网友:
这个难说,系统问题、供电问题、都有可能。不过奇怪的是如果供电问题的话,怎么用鼠标就可以?U盘比鼠标费电吗?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研究过。感觉差不多。

网友:
楼上的正解        赞同

网友:
说那么多。楼主搞定了没有。。没搞定就换个桥算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昨天修了一台机子。。。也是USB问题。。。。客户说接U盘平好使。。打开后看了一下。。发现这个接口以前修过。。。在看了一下其它好用的接口,发现在数据线上有接了一个0的电阻,在其它的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接上。。。上电。。OK。。好用了。。

网友:
打下对地阻值多少呢

网友:
看看电端上的C0R0#吧!一般有一个很大个子电阻的那个信号吧

网友:
旧本U盘接口是1.0 标准 , 新本接口都是2.0标准

网友:
该机优盘在BIOS里可以识别

网友:
你那个USB是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