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宇瞻内存蓝屏

楼主(2009-11-21):
一条DDR一代宇瞻512M内存,原来用着没事,后来蓝屏,拔下来一看,掉了一个最右边的小棵粒,
我原来也有威刚内存掉了一个粒,可还照样用,请问这个小粒是什么,用什么替换,
蓝屏与它有关系吗,谢谢

网友:
没办法啦,只有找一个相同的条子测一下看看,然后找一个代换上去试试

网友:
那是个滤波电容,篮屏不关它的事。我的条子上可以缺10个这样的小东西,照样正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板主指点,

网友:
可能是滤波电容,也可能是电阻,看看左边是什么,一般是对称的。

网友:
量一下脚位中是否有跟地相通,如是99%是电容,如不是就可能是电阻了

网友:
这元件不会造成兰屏的。。。

网友:
是电容,电阻没那么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