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FP737S高压条坏了

楼主(2009-11-21):
如题:
显示器灯管是好的,不显示,有黄色信号灯亮,不知高压板如何修?是不是换1、2、3、4这4个MOS管就可以了?
换了图示1、2、3、4,(Q5707)故障依旧

换C5707 9024一开始不行,后来检查出是虚焊,现在搞定!

网友:
网上修明基的资料到处都有. 先换了再说. 反正C5707也不值钱. 几毛一个,

网友:
5707     9024

网友:
补充一下,这是我量的几个电压

网友:
4# 非线性变化 MOS管对地怎么没电压

网友:
这个我前天刚修好一个,你看下5707有没有被击穿,如果有,保险也肯定坏了,一般都是坏上管

网友:
不行的话,安个高压上去,也可以啊.改一个

网友:
能点亮灯管修驱动板!  不能,修高压

网友:
C5707是哪个电容啊,能不能给标出来

网友:
楼主这个描述好像有点问题,黄灯亮的话,未必就是背光系统有问题

网友:
不如直接该高压条,12V.3.3V-5V.地线.OK!我平时就是这样修的!

网友:
好了 虚焊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