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 魔灵8600GT有供电、不亮。

楼主(2009-11-21):
影驰 魔灵8600GT供电正常。风扇也转、接CRT显示器灯变黄。但屏无任何反应。现象好像就是信号没过来。接DVI显示器灯都不变。还是红色无任何反应。
显示器

网友:
用PCI显卡测试一下,nvflash -c能不能显示到BIOS的信息;查一下BIOS的文件是否正常,17对电容的数据线可以打一下阻值,是否正常。实在不行,就只有加焊GPU了

网友:
26过了吗?示波器看BIOS1脚有没读取BIOS,或插个PCI卡查下。熊熊这张卡是128M的吗,是的话读个BIOS上来。我这有张128M的BIOS坏了

网友:
256M 滴.BIOS怎么读取呀?

网友:
GPU焊下,可能就好了哦

网友:
查门,如果正常,可以加焊GPU做一下测试

网友:
根据 楼主描述的现象 属于档2b 现象
此时bios 已经加载 但不能驱动核心
如果主板是award bios ,插上测试卡 应该停在2b
可能情况有:
1:bios芯片问题,bios文件不健全,维修方法,先换芯片再刷如原版bios
2.3.3电路不良,打下卡上各个3.3v供电点的 对地阻值,有可能会指向核心X
3.核心虚焊

网友:
GPU虚焊的可能性比较高的

网友:
CRT变黄灯表示信号过来了,故障叫黑屏,加焊GPU

网友:
深圳创新科技
显示器指示灯为黄色,一般是未接收到显卡发出的行场信号,这时候还是检查一下门电路,BIOS内容和GPU是否空焊

网友:
回楼上的,和BIOS根本不发生任何关连
PS:欢迎大家一起讨论
,说出故障点的,可以加分鼓励

网友:
LZ的描述过于简单,
可以插个喇叭,如一声短响说明认到显卡查接口。换DVI转VGA的头试试。
如连续报警从头查吧。
供电
时钟
总线-打接口总线看GPU是否空焊或短路(正反都要打)
如果怀疑空焊的话可以在GPU上垫上散热片用手指压GPU,然后开机看是否有显示。
接口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