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来发个求助贴,佳能ixus400故障

楼主(2009-11-21):
原来lcd能显示没背光,先是接触不好压下外壳还能亮,后来自己拆开发现是到lcd的排线有问题,焊了下,估计问题更大了,背光一直都亮不了。
还有经常提升记忆卡错误,有时拍拍记忆卡位置的外壳就能用了,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?
现在发现照出来的照片全是红色的

,什么问题,能怎么解决啊?
麻烦各位热心的朋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不好说啊~从图片跟楼主所反映的来分析,故障部位绝大多数在LCD上~但部排除出现了主板问题~

网友:
原来lcd能显示没背光,先是接触不好压下外壳还能亮,后来自己拆开发现是到lcd的排线有问题,焊了下,估计问题更大了,背光一直都亮不了。
还有经常提升记忆卡错误,有时拍拍记忆卡位置的外壳就能用了,这样的问题怎 ...
引用 网友A:

首先,看你拍出来的照片,我第一反应是快门问题.再看到你的故障描述,你自己都能看到是LCD的排线,那么请问,你把排线焊好了吗?如果没焊后请重焊,这个东西要细心一点,太粗心了不行,

其次,背光灯不亮,请在开机的状态下测背光灯的线路是否有电压,有多大的电压,背光灯是串联还是并连的.

记忆卡提示错误,拍几下就好,这是接触点脏了,或者氧化了,具体情况请仔细检查.

网友:
版主,可能我没描述清楚吧,最开始的问题是背光不亮但拍出来的照片没问题很清楚,一直凑合着用
lcd背光不亮就是有个排线断了,虽然不知道是那根,但一动那组线就会亮,而且不晓得他不耐高温,烙铁一去塑料就变形了,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焊接?
现在也不要求背光,能照出清楚的照片就行。麻烦版主指导下

网友:
版主,可能我没描述清楚吧,最开始的问题是背光不亮但拍出来的照片没问题很清楚,一直凑合着用
lcd背光不亮就是有个排线断了,虽然不知道是那根,但一动那组线就会亮,而且不晓得他不耐高温,烙铁一去塑料就变形了, ...
引用 网友A:

哦.只要求拍出来的照片清晰,那就好办,你先查镜头光圈和快门的排线是否有折断,如果正常,那你就可以直接换CCD了.主板引起以上故障的很少见.基本可以排除,.

网友:
发到你那里维修大概需要多少钱啊,我这里也没专用的工具

网友:
这个,如果是排线问题,CCD无故障,不要求修好LCD,一百左右就行,如果是CCD问题,150左右.

网友:
这款机子CCD好坏。回放以前的照片要是正常。你就不是屏的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