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板子3V5V供电芯片型号,有图

楼主(2009-11-21):
外壳写的是清华同方,其他型号什么的都没有.
板子上有450100048203的白色印刷字
PCB RSM-3 94V-0白色印刷字
风扇上有白色贴纸 贴纸上写着 6740 0002 3100
该芯片的编号是U26,在板子上是ISL6227,给人换过了,跟周围电路完全对不起来.周围电路应该是22脚有19V,7脚有19V,16和27脚接电感和升压电容

发贴就显示来源不正确.如果能发成功把图发在2楼

补充 南桥是HBM  集成显卡 EC是SMSC KBC1122
没有1631,肯定不是常见的芯片。是28PIN的,比较细的那种,1631放不下.
这个肯定是3V5V,USB供电直接就连到电感上了,开机键的上拉电阻也连到另一个电感上.
芯片7脚和22脚有19V,其他脚位都没电压.
其他的外围电路我也不说了,我对照很多图纸都看不出来.
希望有这个板的朋友帮忙看下,很多国产机都有这个板子,前几天修一台海尔的也是这个板,芯片忘记了.

网友:
945芯片组     上面有没有 MAX1631、1632

网友:
图片不清楚,看不见是哪一个芯片

网友:
看主板像hp的

网友:
好象是Top的,应该还有别的板号

网友:
主板是清华同方v系列的板  河我的V400形状一样  我的是AMD的

网友:
希望大家别好像好像得说。。。  LZ不是都说了啊   是同方的板子

网友:
芯片部分没拍清楚啊,都看不到周围电路,最好是把其他的系统供电芯片型号也发出了,一般都对应的

网友:
1632的体积和ISL6227都不一样.他既然能上ISL6227和它体积差不多的应该是MAX1999.或者是MAX873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