鑫谷核动力530pv,电脑接通电源后,要等半分钟才能开机

楼主(2009-11-21):
鑫谷核动力530PV,里面换过小电容,就是16V,10V的
现在电脑接通电源后,要等半分钟才能开机,
这半分钟内怎么按开关键也不好使
(开机后用多久也没问题。电压量了也正常,确定不是主机和接口问题,换其它电源一切正常。)
请问这电源里面什么东西有问题,是不是最大的两个电容不行了
好像是要先给它们充电似的,请给个解答

网友:
电容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先量一下大电容的电压正常不?有些元件要仔细看才看得出有问题。而有些元件外观可能完好,但内部有质变。

网友:
100%是电容问题。仔细检查下吧。

网友:
核动力530PV,我的也是这款。里面有一个三极管,烧烈了,不知道是哪种 。用C945 和 1815都不行。能不能帮我看看。就是与开关管(BU3150)S极相连的哪个三极管。

网友:
修好了,是一个16V,470VF的电容换了之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