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三星 4200打印 整篇文字淡 请教师傅们

楼主(2009-11-21):
三星 4200打印 整篇的文字发淡,可以确定硒鼓有粉,整个硒鼓和定影是没有问题的,请问各位师傅们 是什么问题啊 ?
三星

网友:
检查下 激光器....

网友:
激光器脏了

网友:
通病,换转印轴套

网友:
呵呵,这个机器是有通病的,我之前是把12A的冲电轴套换上去用的。

网友:
三星打印机使用的是导电胶辊做显影器,他的刮板是钢片的,在大量打印时,会在钢质刮片上产生一层结焦体,你拆开清理一下就好了。这个毛病经常发生。

网友:
硒鼓加过粉是吧,你是怎么判断硒鼓和粉都没问题的呢,如果是这样,就只能一步步排查了,还是先看粉,再看鼓充电是否良好,再看转印组有无漏电接触不良的,再就是激光器了,不过照你这样全篇淡,估计不是激光器了,还有就是定影基本上不大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