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09-11-21):
一台索尼的T50机器~取景黑屏,之前是花屏但CCD好,可决定是主板故障~开机在拍照模式下报错E:62:10.谁知道这个报错是镜头问题还是主板?
黑屏

网友:
E:62:10 是镜头防抖或自动对焦部分出错.自动对焦也有叫笑脸自动识别的,请检查该部分.

网友:
当然,你所判断的主板故障,也有可能,主板本身故障或识别不到镜头防抖或自动对焦部分的回馈信息,然后显示错误

网友:
这个是镜头故障,我碰到不少!

网友:
会不会是CCD排线插口旁的那个IC出了问题引起的报错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