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ALiveXFire-eSATA2

楼主(2009-11-21):
华擎ALiveXFire-eSATA2用ATI X800显卡点不亮,而这张显卡用到别的机子上就能点亮试用正常。换成NF7300的显卡用在华擎ALiveXFire-eSATA2这块板子上,这块板子就能点亮,但是运行就蓝屏。如何解决

网友:
还没碰到过此问题 你确定你内存是好的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内存是好的。我想问问,NF7300与ATI X800显卡需求的电压是多少?我想大概是供电不够导致的!

网友:
那你换个电源试试呀。
他们都是 PCIE  12V 3.3V供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