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中, 万分感谢,在线等

楼主(2009-11-21):
今天同事送来一块INTEL的老板子,说是插了一次USB后就死机了,然后就开不起来了,短接开机排针一点反应都没有,强行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,CPU和显卡风扇转了,但是南桥很烫,不知道哪里坏了
跪求高手,急!!!
万分感谢
cpu

网友:
没救了,南桥多数挂了

网友:
usb排针旁边有一个MOS管被击穿了,一插上电就发烫的,楼上的师傅有没有挽救的可能哇,谢谢你啊
南桥是强行上电后才发烫的

网友:
量USB的DATA-和DATA+的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南桥是否烧了

网友:
多谢各位师傅啊

网友:
老郑啊,量了USB的DATA+,DATA-了,发现万用表显示的是1,南桥有没有烧哇

网友:
那就烧了

网友:
多没阻值了 肯定是挂喽

网友:
量USBUSB的DATA+,DATA-,多少阻值是好,多少阻值是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