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800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09-11-21):
机型:康柏800
故障:不加电
最原始故障为1631无3V 5V输出,经查后发现1631 23#对地电阻变小,拆悼ACT14(6反相)IC、电压也正常了,
换了IC后,发现不加电。
3V 5V 1.8V 2.5V也正常,发现LPC47N25 I/O无32.768时钟,
换了晶体也是一样,加焊LPC47N25后突然就出来了波形。冷了后又没有了时钟,
请教高手,这种I/O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让时钟工作?供电3V也是稳定的,
就算有了时钟后,也不会开机,哎,另外主板上无明显的短路,I/O外接晶体电阻也正常。,
南桥是SIS962的
另外想求一份本机图纸,有图纸的朋友分享下,感谢!

网友:
以前修过一台NEC的机子也是EC不起振。换EC后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