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液晶L1719SS开机无反应

楼主(2009-11-21):
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,12V电容鼓包,更换后问题没有解决,12V 5V,无电压.电源ICLAF0001用FAN7601代换后。12变为4.7V,5V是4.7V,ON/OFF是4.7V.有时,有300V,其它几脚均无电压.高手指点

网友:
换一个通用板

网友:
把12V的负载断开看看,LG的有批高压板上的双N八爪很爱烧的,下管击穿了12V就短路了

网友:
12V没有短路啊。刚开始时,我换了FAN7601 ,ON/OFF ,5V都是12V过会就没有

网友(2010-03-19):
学习中·期待啊··期待快点解决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