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主板,内存不过,但阻值又对,

楼主(2009-11-21):
DELL D610主板,内存不过,但阻值又对,供电正常,时钟和BOIS都换过, 有两块.一块是根本不认内存.一块是内存灯闪..是什么回事啊,有那位大哥知道,过来帮下小弟了

网友:
如果你有工具    (不会这么问啊)
如果不是专业人士还请送修,以免造成人为故障或者故障扩张

网友:
建议送修,别扩大故障了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专业人员了。叫专修DELL。做个北桥试试

网友:
不能光靠阻值的,我修过一台不认硬盘的,但是数据线阻值是对的,后来换南桥好了。。

网友:
我以前在昆山工厂修专D630,修了一年,感觉真的没意思

网友:
spd供电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