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65主板用一会掉电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11-21):
杂牌865主板,这个主板刚加电时所有供电正常,但进PE一会就掉电,此时测CPU没有电压,怀疑1。36VCPU供电滤波电容不良
更换之,没有变化。没有办法,望有见过此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掉电了怎么会有电压?有没有可能是散热问题?cpu过热主板保护掉电?

网友:
是这样的,进入PE系统时有时进的去,有时进不去,有时一会就掉电,这个时候测CPU主供电没有。‘

网友:
掉电后开机进BIOS看一下CPU问题

网友:
检查下温度, IO芯片  电源管理  换个电源了在查

网友:
换电源,查CPU电压。看看BIOS中的CPU温度。

网友:
CPU的散热不好,可以清一下灰尘,再加上散热膏.看一下风扇是否转?

网友:
电源确定是好的,能点亮时CPU主供电1。36V ,进BOSS后看不到有关CPU温度的选项,现在又发现重起CPU也无电压。难道是IO吗,W83627G-AW,只有试试看了。在此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。

网友:
断电时,是全板子的电都断了呢?还是光没有CPU供电?
如果,是没有CPU供电,再断电时查CPU供电IC的关键引脚电压,找出导致其无输出的原因

建议把重点放在温度检测环节。(不管是温度过高保护,还是温度保护电路误动作。)

网友:
更换RT9241    测了几次还可以。在此多谢朋友们指点。(正常便用不定时掉电,不能重起故障,现已解决)

网友:
有点明白楼主的掉电的意思了,估计说的是黑屏了吧……

网友:
看来是掉了 CPU拱电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