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码从C1到01

楼主(2009-11-21):
技嘉主板,P4 3.0 CPU   南桥EB的,CPU   内存 显卡 供电正常,也没有发热不正常的地,开机后,代码从C1到01,最间没有任何代码闪过,嗡鸣器嘀嘀嘀连续响个不停,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?

网友:
不过内存啊,看下内存供电,打下到北桥的阻值,内存BIOS总线,仔细查下

网友:
内存不过,看看是内存的问题还是内存槽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   内存槽   北桥

网友:
内存没有过

网友:
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。。如果正常。不妨换个IO试一下。。。内存循环跑很多都是IO故障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