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3640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09-11-21):
这个机器本来只是小故障,缺乏经验走了很多弯路.
接到机器的时候是不触发,待机正常.查图纸后追线触发键到EC KB3910SF 第29脚的线路正常.EC29脚有跳变.
于是便想量一下39脚PM_PWRBTN有没有跳变,没想到一量就触发了,只要把这个脚接地就触发.这个脚应该是和南桥相连的,跳变由EC产生

触发之后发现暗屏,并且显示之后掉电,量显卡发给EC的高压开启信号BL_ON有高点平,但是EC发到屏接口的BLON_OUT没有电压.结合不触发,判定是EC坏了.

换了EC还是同样的故障.
最后在同事的提醒下查休眠开关.结果真的是休眠开关坏了...如果只是暗屏的话我肯定会去查休眠开关.没想到休眠开关坏了还会引起不触发和显示掉电...最后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休眠信号LID_CLOSE,为低电平的时候是不正常的..会引起不触发.

网友:
高手啊,真想拜师学艺

网友:
有的板休眠开关坏了会暗屏,有的会不触发,休眠开关是易损件,所以后来出的笔记本都用霍尔了

网友:
夜雨十三好像也发过一篇类似这故障的帖子 呵呵

网友:
对,有的ECLID脚要高电平才能触发

网友:
十三发的是一个瓜子皮的原因

网友:
睡眠开关是会引起不开机和黑屏现象的!

网友:
真及时   我这刚好有台休眠按钮坏的    谢

网友:
修不触发又有一条思路了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根据我的经验 修不触发时候 先供电,,地毯式 普查,,
2 LIDE ,,RST 等修 休眠 复位相关的全部查,,
3 有无动作
4 干桥
5 送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