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款舞台灯光DMX512控制器电路图

楼主(2009-11-21):
DMX512协议在舞台灯光应用广泛,下面是一款简单的DMX512控制器电路图

网友:
前几天正在看DMX512协议。这个控制器的单片机是PIC的。

网友:
看了看PDF,这个东东应该好修呀,玩过的人发表一下意见!?

网友:
光看电路图十分简单,这正是单片机的“能力”。里面的程序你是拿不到的,如果是芯片坏了,维修的可能基本为零。

网友:
舞台灯光我搞过很多,最大的优势就是一个龙骨上不可能就一个灯。
所有灯都是成对出现的。

网友:
多解释下啊 没接触过  蛮敢兴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