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ELL D410 跑44 41 电流0.75A

楼主(2009-11-21):
不插内存08 27 等下掉电,上内存后44 41 ,内存工作条件正常,BIOS已写过, 检测到哪里了呢 ? 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估计是内存没有读完        档内存     这类的机器最多了    有时做桥就可以

网友:
这故障电流应该是在内存和北桥之间  你试试过加焊过北桥没有??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指点~~明天打下内存阻值~~不行加焊下北桥试试~~

网友:
把北桥重新做一下  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