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加电掉电

楼主(2009-11-21):
今天接到R50一个,加电掉电,不管了,先把主板拆出来再说,把主板拆出来用镊子点击,开机了,也不掉电。晕,怎么这样啊,显示是集成在北桥的。先把北桥焊接,在试试,还是可以开机,装上了,还是老故障。我以为是键盘弹不上来,在键盘拆下来也是不行,看来没那么简单。在拆,测量屏显接口,开机发现F3没有电压,先把Q22换掉,OK,有电压了,在接上屏,OK了,要是仔细点,就不回浪费那么长时间了,晕

网友:
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?你们看明白了吗?

网友:
额、、楼主说的比较含糊了

网友:
一折下来可以。。装上去就不行。。。
一开始就应想到是你还没接上去的负载了。。

还搞SB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应该加个图就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保险坏了吧,

网友:
IBM R50   加电掉电         换个Q22上去     OK 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