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5的板子跑52死机,屏目已经有显示了什么问题

楼主(2009-11-21):
775的板子跑52死机,屏目已经有显示了什么问题
问题

网友:
内存换个试试
还有内存电压
还有bios
还有南桥也可能呢。。。。好多的可能性

网友:
南桥可能性很大!!!

网友:
换内存看一看了.不行就是南侨的事

网友:
换内存看一看了.不行就是南侨的事
我反对你的说法..什么叫换内存看不行,,,就是南桥的事情啊?你遇到过吗 啊?
这种问题是有很多的原因的.. 比如说..显卡.CPU.电路供电啊?等等...
向楼主先查供电正常不..在去换那些东西看...

网友:
内存显卡的可能性大啊。

网友:
先刷BIOS,注意散热
不行再看别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