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良可能导致装不进系统吗?

楼主(2009-11-21):
主板不良可能导致装不进系统吗?主板自检,识别硬盘都没有问题。GHOST到硬盘也没有问题,GHOST后的安装就不行了,一直报错,试了深度和番茄花园的,都不行,硬盘接到别的主机上就能装上,可见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。
大家帮我想想主板上什么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啊?
补充一下,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。它每次都是装到GHOST完成后,然后要开始进半成品的系统装驱动之前,报的错。
补充一下,我刚重新下载了一个安装版的XP,在安装到格式化硬盘的时候提示硬盘已损坏,然后我用MHDD测了一下,全是灰格子,连绿色的都没有出现,更不要说是红色的了,可见硬盘应该没有问题,到底XP是因为什么问题判定它是坏的呢?
另外现在外面居然连安装版的D版盘都找不到了,全是GHOST的了

经试验,确定是与内存有关,但内存本身肯定是好的。只要上一根内存,不管哪个槽,都没有问题,如果上两根,就一定进不了系统,蓝屏提示未知硬件错误。这种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啊?

网友:
你找个其他硬盘试1下,看看是否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似乎是内存问题吧。换下试试

网友:
用正式版XP装过试了吗,还有,主板是什么型号。

网友:
内存问题了,换内存。

网友:
是什么硬盘呢  如果是新硬盘就会出现这中问题???

网友:
内存问题了!!

网友:
主板不良是会导致装不进系统的

网友:
进BIOS,更换你的硬盘模式。多换几个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主板问题所致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板子,系统装到一个位置死机,硬盘对考后(相同机号),进系统LOGO 画面死机,最后查了资料,说是接口电路一个保险电阻坏了或者虚焊造成的,我想你的问题应该也是,能开机能点亮应该没什么大问题,就是在系统自检时出现问题。 我的板子已经修好了,就是在板子接口电路那吹吹就好了 。

网友:
应该是板上的电容问题大点。

网友:
主板不良会造成装不进系统,特别是内存,另外系统盘和你主板的某个硬件驱动不兼容也会出现蓝屏

网友:
补充一下,我刚重新下载了一个安装版的XP,在安装到格式化硬盘的时候提示硬盘已损坏,然后我用MHDD测了一下,全是灰格子,连绿色的都没有出现,更不要说是红色的了,可见硬盘应该没有问题,到底XP是因为什么问题判定它是坏的呢?
另外现在外面居然连安装版的D版盘都找不到了,全是GHOST的了

网友:
找安装版的

网友:
把硬盘DM格式化一下!
估计就是硬盘的问题!

网友:
CPU和内存查了吗

网友:
内存故障吧,是否更好内存试过?

网友:
经试验,确定是与内存有关,但内存本身肯定是好的。只要上一根内存,不管哪个槽,都没有问题,如果上两根,就一定进不了系统,蓝屏提示未知硬件错误。这种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啊?

网友:
分区表出错???

网友:
不装驱动试试

网友:
会的,这个我也修到过,就是装不进系统,最后发现为南桥良造成,换个南桥OK

网友:
我遇到过,一般是两根内存不兼容,只要拔掉任意一条,ok。再着,安装系统时,不安装驱动试试看。

网友:
吹一下南桥和BIOS附近芯片试试

网友:
95%是内存的问题,5%是北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