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教下我怎么区别810 815 845 845PE 865 915 945的主板不同?

楼主(2009-11-21):
哪位高手教下我怎么区别810 815 845 845PE 865 915 945的主板不同? 学很长时间了还是分不清

网友:
看主板的型号就可以了吧!

网友:
所谓810 81 45 865 915 945…………
是北桥的型号

LZ多找点板子来看看,看多了板子,望一眼就知道了

一个熟悉过程而已!

网友:
810 815 CPU座是370,848 865是478的座子,915 945是775的座子,也有部分865是775的,他们支持的CPU和内存不一样

网友:
那应该怎样来分别呢。

网友:
我刚学习的时候也不知道,看到师傅拿块板子就知道是什么,很佩服,
主要是看北桥,。。。都有型号,还有4楼的 说的也很对

网友:
新手就拆开北桥散热片,看看晶片上的型号就了,最上面那一行就是,99%是正确的。

网友:
主板是以北桥命名的,看北桥就知道了

网友(2009-12-22):
主要从CPU座,内存插槽,显卡插槽,SATA口区分
810---------370座,无显卡插槽
815---------370座,带显卡插槽
845---------478座,无SATA口
848---------478座,带SATA口
865---------478或775座,带SATA口,双通道内存插槽
915---------775座,DDR或DDR2内存插槽,AGP插槽
945---------775座,DDR2内存插槽,PCI-E插槽

网友:
飞达说的太对了

网友:
飞达的解释非常明晰了。

网友:
945的主板也有上478CPU的啊!有没人知道啊?

网友:
也可以看南桥,FW82801DB的是845,FW82801EB的是848或865,FW82801FB的是915,多留意一下就能看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