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自动进BIOS

楼主(2009-11-21):
请大家帮帮小弟!华硕主板845一开机就进BIOS!我刷过了BIOS,修过门电路!还没换I/O请大家指点!

网友:
IO问题多一点

网友:
把电池座下面的弹片用刀片刮一下

网友:
设置下BIOS 试下撒·

网友:
你的主板是不是那种带有频率跳线开关的啊?
如果是
你试一下把主板上面(JEN)那个跳线跳到别外两个脚看看行不

网友:
chass...跳帽 弄下

网友:
查cmos跳线问题.

网友:
开机自动进入BIOS,到底该怎样解决。

网友:
主板上有个以b开头的跳线用跳线冒跳起来就行了!

网友:
呵呵谢谢大家我多用过了还是不可以!问题依旧还存在。

网友:
CHASIS的跳线啊,

网友:
论坛上有解决方案,查一下,给你一个PDF
F:\地中海时期\图纸\本本维修实例\近期看的主板实例\专题讨论----华硕主板报错自动进入BIOS设置故障(已解决).pdf

网友:
请打掉与Chassis 条线中间排针相连的三级管,就可以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