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IBM T30 跑59求助

楼主(2009-11-21):
此机是二修机,接手时跑FF。看到北桥、南桥、时钟、BIOS等都动过,网卡、音卡、PC槽管理芯片都拆下来了。本来不想修,但老板报了个二百八,没法修吧。于是开始检查没无少件,动过的芯片加焊一遍,南北桥也换了但还是跑FF,意料之中!更换完了开始按正常步骤修FF,最后发现CPU座也被人动过,更换CUP座后跑38挡内存,原来内存槽也动过了,没法连内存槽也换了,再次通电这次跑59。以前修T40跑59是H8有问题,但这次更换后还是一样。那位有修过T30挡59的故障,望能指点下。(我的数码卡是两位的)
cpu
芯片

网友:
没修过。帮你顶起,期待高手来

网友:
把显卡换了试一下,应该会好

网友:
忘了告诉大家,显卡以前有好朋友换过还是不成.可以排除显卡问题.应该可以说是个通病

网友:
这个故障 值得关注 帮你顶起来 期待解决之道

网友:
补下网卡试下。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
帮顶了

网友:
有时挡69一般是那的事 遇见的说下! 69过后就是49 -52 60-显示

网友:
我上次也修到这样的故障,但没修好。北桥、显卡、南桥、B IOS、I/O、H8等换光了,但还是不成。最后只得退板给顾客
。希望有人修好的共享下

网友:
对啊,像这样的故障应该多发点解决方法出来。我们搞维修的不就盼着把这些难修的本本搞定多赚点钱吗?

网友:
修好了, 报个维修报告,让我们也学习一下

网友:
再刷过免安全芯片的BIOS看下

网友:
潜水的高手浮下头吧。补上网卡、更换显卡还是一样。在华强买片料板可能还比这板好修,但现在就差 一点就修好了,换了那么多就放弃真有些可惜,请各位高手出来指点下,相信跑59有人修好过。

网友:
唉,修者不易啊!还是让你那老板修吧!呵呵!这样的活计你的老板还接。费劲周折,也不见得能挣到多少钱。

网友:
的确比较难啊。怎么没有人知道呢,实在修不好只有退掉了。。。

网友:
是修得挺累的,真想放到一边.但这故障我去年也遇到过,也没修好.真想把它修好,看到底那里坏了.今天8个脚以上的芯片都换光了,但还是那鸟样.真不知是什么问题.实在不成我也没法.不知是不是还在内存问题.显卡也换过了.

网友:
再帮楼主 顶一下 期待高手出来解决一下

网友:
修好的机率太小了

网友:
彭今
哥们,不要打击我了,为什么这样说?难道你也遇到过

网友:
虽然换了那么多芯片,但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.去年一月份也修到这样的问题,一接手就是这样的故障.时会跑到60,可能有接触性的断线.但茫茫大海从拿下手.

网友:
不是有点位图吗 一根根重要的数据 测量下啊 T30 显卡原配是16位 你是不是换了32位的上去了

网友:
没见过,帮忙顶起

网友:
跑59应该是显卡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有 解决        不能沉啊         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  逃避不是办法   面对现实

网友:
什么都换了都不行,这就很难说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,当然没上错显卡啦,上错了你能通电?不短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好的,哥们.坚持到底只是感到奇怪,泱泱维修大国居然没人知道?不可能吧.不过不希望别人了,靠自己修好.

网友:
T30基本是个垃圾机子,CPU发热大,内存槽通病,安全芯片问题,显卡也不好做,修了几个都没修好。迎难而上吧,呵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,当然没上错显卡啦,上错了你能通电?不短路
引用 网友C:
[/qATuote]
ATI 7500 有好几个版本, 你又知道吗???    用在T30的显卡版本相对 低一点  不过经前天实验发现是可以 都通用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回广东请我食水煮鱼吧。你看下T30(CSP16显 卡)和 T 4 0  (   C   S   P   3   2  显卡)的点位图。供电都不一样,你还说能装上去

网友:
人为搞的是最难修的了    帮顶了

网友:
图是死的 人是活的,  重要的是型号一样啊  型号一样的, 也有高低版本的, OK   我是菜鸟 哥你就当我说错了吧 这几天状态不好, 可能要提前回去了, 有一朋友介绍我去广州上班了 干杂工的, 待遇不错

网友:
图是死的 人是活的,  重要的是型号一样啊  型号一样的, 也有高低版本的, OK   我是菜鸟 哥你就当我说错了吧 这几天状态不好, 可能要提前回去了, 有一朋友介绍我去广州上班了 干杂工的, 待遇不错
引用 网友A:

t30是m7-csp16的,用m7-csp32的是没问题的,我有换过的。

网友:
还是北桥的问题,记得有个什么信号来着,忘了名字,是跑完内存后会发出去的一个信号

网友:
原本不想回贴了,不知是那位版主把我的帖放在“论坛图片”那里,先谢谢了。今天大约看到问题所在了,被人做过手脚,现在没那芯片,还没修好,但估计十不离八。还没换上那芯片,我也不好说出来,修好了一定公布出来。
    欢迎各位继续讨论,但也鄙视那些马后炮的人!在这里多谢各位哥们的帮忙.等不及的也可以发短信过来问下

网友:
这问题说难也不难,回头看来就那么一点手脚.其实细心看下就知道了.但我奇怪就那么一点问题真的没人知道.可能大家真的很忙

网友:
T30的显卡不好搞呀。。。。很容易爆

网友:
期待圆满的解决方法

网友:
这问题说难也不难,回头看来就那么一点手脚.其实细心看下就知道了.但我奇怪就那么一点问题真的没人知道.可能大家真的很忙
引用 网友C:

楼主别卖乖了。说下是什么原因!这样掉胃口不厚道啊!

网友:
其实也没什么的.就是安全芯片那块被人做了手脚.R500被人换了一个10欧的电阻上去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是这里的问题啊     有时换H8也可以换好    那又怎么解释呢

网友:
,我修T4系列的本换H8是好了,但这板你看我前面的帖也知道我已经换过H8了,你想一下,一个100K的电阻变成了10欧的电阻,(另外一端是接地的.)你想下有什么后果.

网友:
其实给人家修得那么烂就不应该拿来修了,修了大半天都没修好,对我们搞维修的来说时间就是金钱。

网友:
别人修过的 修过的地方太多了
不好修啊
零件有没有被下啊

网友:
如果真是别人做的一个套,就太BT了。
要做这个跑59的故障,这个人就应该是一个维修行业的老手,一个老手都挖空心思去做
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,简直就是维修行业的悲哀

网友:
我晕看到最后发现灌水的人实在太多了    10个8个灌水,  很希望基地能多关注   有个解决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