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后看网络电视死机

楼主(2009-11-21):
我帮朋友重装系统后上网看网络电视就会出现死机,但重新启动后就好着呢?请高手出来帮忙

网友:
换个电源或内存试

网友:
换电源和内存?行吗?他的电脑每次正常使用都要开机后再重启才可以

网友:
这能说是试试!内存不稳定,运行大程序死机常见,电源有问题也是,,

网友:
菜鸟说的有理.除了内存还有就是硬盘了.也不差那么几分钟.查下看看.

网友:
谢谢各位兄弟们的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