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话筒为何喇叭有声音

楼主(2009-11-21):
没有在录音,但是只要触摸话同,喇叭里就会发出声响来,请问这是回事,应该怎么解决

网友:
干扰
记得曾触摸一耳机输出口的金属部分,引起外放喇叭啸叫
重装系统后解决
LZ不妨先换个驱动试试

网友:
话筒接地不良  话筒线都是用屏蔽线 查看屏蔽线是否接触良好

网友:
直接把主音量里面录音选项中的麦克风禁用就行了,不会影响聊天和录音的
还有就是有可能你把麦克风增强打开了,在高级选项内

网友:
同意三楼的说法 检查下话筒的屏蔽线是否正常

网友:
在控制面板里放低麦克风的音量  笔记本有的机子会出现自激嚎叫 和反馈的问题

网友:
谢谢各位,先重新一下系统试试

网友:
把MIC关掉就行了

网友:
把主音量里面录音选项中的麦克风音量调低就行了,高了的话大多都那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