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的问题请助

楼主(2009-11-21):
开机的时候有时会报风扇错误,有时开机又没事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,应该怎么解决。谢谢

网友:
这种一般换了风扇就会好的

网友:
就是风扇老化引起的,反馈有问题了

网友:
这种风扇軸承上一點油

网友:
谢谢几位。
请问应该滴什么油比较好?

网友:
简单。呵呵。缝纫机油就可以啊!

网友:
风扇老化了  转数不够了

网友:
往风扇的缝隙里上点缝纫机油,然后把风扇再好好的装一下,一定要装好。估计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笔记本的风扇还上油? 我建议楼主更换新的风扇

网友:
换风扇拉,或者将风扇拆下来清洗后,在上点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