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NV8主板,CPU没供电

楼主(2009-11-21):
一块升技NV8主板,拿到手时发现IO(83627HF-AW)烧毁。
换一块上去后,接上电源,短接开关针,不加电,过了几秒,又自动加电了,后来发现,接上电源后10-20秒,就会自动加电,估计是IO没换好。
又换了一个上去,这下不会自动加电了,可是短接开关针,还是不加电。
强制加电,不跑码,发现CPU没供电,3个上管的G极都没电压,ISL6566的VCC、3个PVCC电压都正常,但PG只有0.08V,再测量发现,接上电源后,VID0-VID4的电压都是0V,强制加电后,VID0、2、3、4的电压都是0.45V,VID1的电压在加电的瞬间电压为2V,然后大概在半分钟内逐步降到0.45V,怪啊!

此板桥虚焊的多,压住桥,故障现象不变,看情况,虽然VID信号貌似也不对,但应该先修好PG再说。

后面该如何下手,求维修思路!

网友:
先修好HT1。2

网友:
LZ
强制加电后。出现的什么没有电压呀!不复位什么滴!有可能都是正常滴

建议先把开机修好再说吧,即使你把后面的故障修好了,最后还得返回来修开机部分

网友:
1.2v供电回路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