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一体电源板的问题

楼主(2009-11-21):
是这样的   我这有个屏是17的     用一体电源板加驱动板     立马屏幕闪一下就灭了      但是呢我给客户换的时候却好着
最后发现  这个板子给驱动板输出12V和5V两组电压
不接5V就保护    我给5V串联3K的电阻接地 不行
怎么办呢
2V去驱动板 通用驱动板不需要5V    等于这5V撒用都没  我给5V串联3K的电阻接地 不行

网友:
把5V接到通用驱动板的12V-5V DC-DC之后的电感上,12V就不要接了,这样就行了,而且负载更平衡

网友:
我同意上面的说法

网友:
其实驱动板只需要5v电压 通用驱动板的用12V是为了配那些外接适配器的显示器方便,最后也是变成5V来用的。如果实在找不到接5V的地方 可以把一体版接一个100欧-200的功率大一点的负载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學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