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星硬盘不能装系统?在线等.......

楼主(2009-11-21):
今天一用户电脑送至本店维修,说是系统问题。先给他ghost了一次,但是在解压驱动时候死机!硬装在安装程序估计剩余39分钟处不动(没有死机)。换硬盘可以进系统。用MHDD扫描无坏道,可以分区,可以低格。能进PE,就是不能做系统,补充:硬盘是三星160G的,是STAT接口的。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换个数据线试试

网友:
感谢您的回复。数据线和接口都换过了。

网友:
楼主你的可能是驱动问题 估计硬盘问题不大 我测试过很多的硬盘装系统 主要是驱动错误导致 你可以尝试下不装任何驱动测试一下 如果好了肯定是你的驱动问题 如果不好也可以尝试更换下安装盘试试 因为现在的很多笔记本的IDE设置问题安装多少存在问题的!

网友:
LZ说下电脑的详细配置,最好连品牌也说一下,还有你换过可以正常安装系统的硬盘是IDE口的吧?

网友:
硬盘坏了,就像机器安装了还原卡一样,你硬盘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品牌机,是组装的。换硬盘可以装系统,我估计多半是硬盘的问题,我换的是ST160G的,也是STAT接口的。不是IDE接口的。

网友:
那把这个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也是一样的吗?

网友:
几条内存条?我怀疑是内存和主板不兼容或者其中一根内存条有问题。

网友:
把硬盘拆到别的机子上装个系统不就OK

网友:
估计在BIOS里关掉SARTDRV就好了吧!好像是固件区的木一块出问题了!我遇到三星的硬盘有过一次这个故障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