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6600 PCI-e (不亮黑屏)

楼主(2009-11-21):
今天闲来没事 堆有几块没修的显卡, 自己整出来摸索了下,过去都是修笔记本 , 也是刚接触显卡

一块6600 PCI-E 七彩虹  不显示,黑屏的,开机 到1b  的时候卡了一会儿后 “滴”了一声 正常开机 但是不显示 显示器指示灯为黄色,没接触过显卡就拿来检查了下有没有坏件 一个个测过去都是正常的, 在论坛上看了些帖子 自己从坏主板上脱了一个PCI-E插槽和ATX电源插槽进行改造接上3.3V 和12V 和地线,直接从电源上给供电测试电压,测供电电压正常,核心电压正常 显存电压正常,由于不知道如何给 AD线打值 就直接做GPU植株 做完后还是未果。。。然后又仔细检查了元件发现 金手指上面的排电容 掉了 两个,其他卡上拆下来上上去给各个元件加焊了下,上板测后亮了,也正常跑3Dmark03

自己的粗心大意和没有头绪的维修走了很多弯路。。   不过我想问下 给显卡测 AD线打值 要从什么部位开始打? 还有初级维修黑屏要怎样开始准备工作,从哪开始查 ,怎么查, 请教下各位修卡大师。。。。帮我整理下头绪

网友:
如果DAC电压正常的话,可以直接杀GPU了

网友:
DAC 指的是 ? 核心电压吗? 麻烦了。。呵呵, 要不帮我整理些 新手学习的资料吧。。

网友:
DAC应该是显卡的输出电路,RGB 行场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