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E(二修机)开机立即掉电

楼主(2009-11-21):
接机后上可调电源试机,待机电流0.02A正常,开机立即掉电且可调电源电流过载灯闪一下说明触发后有大短路。拆机后用电阻档测各PWM电路大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有短路;仔细观察线路多处有焊迹。CPU  VCORE部分整的特别严重,清洗后发现上下管有几种不同型号的MOS管拆除VCORE部分的上下管及ADP3205后上电开机(要上CPU假负载要不然也会掉电的)电流稳在0.15A再测各大电感电压3.3V 5.0V 2.5V 1.25V 1.8V 1.05V都有了说明掉电系VCORE电路不正常引起。换掉ADP3205+ADP3415和两路上下MOS管后开机电流在0.36A测VCORE 1.7V正常了;上好真U开机电流到0.8A不动了,下掉内存电流还是跑到0.8A。。。。。NND还有问题?;擦内存金手指换内存故障依然:用示波器打内存总线在开机瞬间没有跳变真的是内存不过!晕!!!MD这个钱不好挣呀!用带灯放大镱再观看全板看有没有动过手脚焊过地方。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板的B面发现R633(54.9欧)电阻掉了,找到电阻后换上开机电流有来回跳动上屏出IBM的LOGO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地里的R50E图纸是ATI的芯片组我再上传R50E图纸(是INTEL855的)

R50E(855PM).rar

网友:
论坛里面有这个点位图的,R50E的和T4系列的板是通用的,可以用T4的点位图

网友:
再高手分析一下这个R633电阻掉了怎么会不过内存呢!

网友:
这个Comp电阻有问题一般都是直接FF。楼主确定跑了代码?

网友:
compensation 的缩写
comp在桥上作为阻抗或电流补偿,

网友:
无边老师IBMR50系列有部分不带MINIPCI插槽,要测试卡跑码得用带LPT接口的那种,有的机子也不行,R633作为进桥的补偿电阻,会引起桥的什么问题吗?

网友:
要跑 PCI-E这样的码 你只能 一跟一跟 飞线了  从 BIOS 飞线

楼主的 笔记本 因该是FF 吧  不是不过内存

网友:
无边超版你说的真对是跑FF

网友(2010-01-17):
请哪位大哥给指点下ADP3415,在板那个位置?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