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系统后提示一分钟后重启。

楼主(2009-11-21):
今天修到一台机子,进系统后提示一一分钟后重启,按任何键都没有用,重启后一切正常,进硬盘后发现有很多A片。怀疑是因为浏览黄色网站中毒了。我认为如果不低格就算装了系统都用不了几天,但是客户是一女孩,很不好讲话,她连系统都不想重装。机子还留在这里,我想问哈又那位仁兄能给点建议。

网友:
C盘格掉装系统,装完系统不要打开其他盘,立刻上网下杀毒软件,装好升级至最新病毒库,全盘杀毒。

看黄片的女孩不是一般女孩啊,你可以跟她切磋一下怎么看黄片还能不中毒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在理

网友:
按2楼说的搞吧,再加上360,装完系统别打开别的盘,先装杀毒软件和360,升级,全盘检查

网友:
先告诉他手工杀毒的价格比做系统要高啊

网友:
有钱赚就可以.不想全盘格式化的话,先装系统再杀毒.给他的时候要说明出了这个店以后再中毒就不管了.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服客户了 女孩子很好忽悠吧.来电就好.

网友:
哈哈!同意楼上各位兄弟的观点,爱看A片的女孩子不是一般人

网友:
哈哈,谢谢兄弟们的提醒。

网友:
我怎么就碰不到呢。。。看A的MM

网友(2009-12-28):
哈哈这个女人是极品啊,这么多片片

网友:
爱看A片的女孩子不是一般人!!
哈哈,强!

网友:
可以进安全模式吗

网友:
告诉她说 杀毒 价钱双倍;

也可以全盘格式化,然后重装系统,比较彻底,不用低格硬盘。

网友:
同意二楼说的方法
极品女人,还爱看A片。高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她 是不是有意勾引你呀   怎么不将计就计呢呵呵

网友(2010-10-01):
[真的不一般哈哈

网友:
此客户在投石问路,楼主不如将计就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赞同这种说法   楼主有福了

网友:
你仔细看看她的片子是什么口味的,下次和她交流交流

网友:
2L 真相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