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致铭AM2 C61主板内存检测不过

楼主(2009-11-21):
今天接一块致铭AM2接口c61主板  测试卡跑D5   测得1.8v供电只有1.4V   ,更换了供电电路两只供电场效应管和RT9202,
供电依然只有1.4V,  把北桥做过BGA了  故障依旧  没辙了   维修陷入困境    求解决方法  谢谢啦

网友:
电压不够就修这个电压,做北桥干什么?

网友:
那你得查查场管的输入电压和G极的控制电压,!!由其是后者!!

网友:
应围绕9202查条件,比如VCC、FB、有的带开启等,修出1。8V来,再做下步测试,维修要有条理

网友:
RT9202和供电场效应管的供电5V都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问一下这个1.8V除供内存槽电压  还有供其他地方吗

网友:
LZ应该先把内存的工作条件做好。先供电。后时钟。

网友:
北桥供电有吗?先查一下全板供电。

网友:
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,电压不正常 跑下电压电路啊 ,查下相关元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