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K8M800-M2北桥无供电加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09-11-22):
主板型号:精英K8M800-M2  RVE 1.0
故障现象:开机复位灯常亮

维修过程:
目测打值没有问题,上电通电复位灯常亮

按时序检修,先测内存供电,电压正常

再测北桥供电,北桥供电无

测供电管控制极电压,电压没有

经过耐心的跑线后跑出如下电路

以下是画出来的电路图

从图中可以看出供电管G极接324的8脚,324电路图如下

8脚为输端,测324供电正常,由于电路中-向输入端直接和北桥供电管S极相连,所以这脚肯定没电压。

再测324+向输入端电压也为0V,324工作原理是+大于-时,输出端输出,现在工作条件没满足,后面控制极电压肯定没有。

再顺着电路查,测三极管的B极电压,发现B极电压为0.7V,这是一只NPN的三极管,NPN的三极管工作原理就是VB>VE 0.7V 导通,从电路图中看324 10脚要得到电压,此三极管必须是截止状态才行,而此是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,三极管E极是直接接地的,那么三极管导通,就表示加到三极管C极与324 10脚上面的电压被三极管直接导入地了。所以324 10脚才会没有电压。而三极管B极电压有0.7V,同时又把C极的电压给拉地了,证明三极管是正常,所以继续往后面查

再查场管的控制极,发现场管控制电压没有,此场管是一个N沟道的,N沟道场管工作条件就是G>S场管导通。而从电路图中分析,如果想让三极管截止,这个场管必须要导通才行,因为场管S极接地,场管导通后会把加到三极管B极的电压拉地,此时三极管才会截止。

总结如下图:

场管工作条件不满足,又往后查,经一电阻跑进08门芯片(74HCT08)8脚。

08门图如下,08是与门。与门的工作表达式为Y=A*B,即只有在A和B都为高电平时,输出才为高电平

查08门工作条件,先测供电正常

再测这一组A输入脚电压为0

又测了一下B输入脚电压为高电平

08门工作条件满足不了,所以就不会输出电压控制场管。又往后面跑线路,由于没有图纸,在旁边划了半天都没划出来那两只脚和谁连,又划了08门别的脚,发现有两只脚有和旁边的32门芯片相连(74HCT32D),74HCT32D为或门,或门的工作表达示为Y=A+B,即只要A和B其中有一个为高电平时,输出就为高电平。抱着希望查32门的工作条件,测供电正常。

再测第三脚输出脚Y,为0.2V低电平

测2脚B输入脚电压1.5V

又测A输入脚电压为0V

A和B有一只脚已经为1.5的电压,那么按32门的工件原理来推断,Y脚电压不应该为0.2V,怀疑此管损坏,从料板上找了74LVC32AD的门芯片换上去后上电,复位灯不亮了,北桥电压也出来了。

但是主板不跑码

在确认CPU复位正常之后,就一步一步的下来,清CMOS,刷程序,压座子,压桥,无果后。使出自己对付IT8705 IO板不跑码的一招,拆IO

拆下IO后开机,主板跑C1,判断IO损坏引起不跑码,红色框中可以看见IO已被干掉

于是插上内存后,接上显示器。显示正常

换上好的IO后,再测试了一遍正常,此板修复。

后话:8705 IO一般用于VIA 与 SIS的主板上,由于此IO也没什么重要功能,最主要的功能也就是温度监控,所以再没有IO的情况下,一般不用装也可以。前提条件是要保证CPU风扇不会出问题,也许有些人会担心键鼠不能用,其实VIA与SIS芯片组的板,键鼠是由SB控制的,不是IO。

网友:
过程很详细,技术不错

网友:
老丁还不睡觉!
凤城 技术不错。很有前途!

图片中几个细节问题处理好就OK了!

网友:
ECS的很多版都用ITE8705,包括intel的845,部分SIS和VIA的可以不装IO,但是RS232和LTP以及软驱会用不了,TIE8705在ECS上是易损件,多备几个吧,很便宜的

网友:
楼主的基本功扎实,思路清晰,很佩服!
你那个图纸是用PROTEL画的吧?很眼熟,

网友:
楼主很有心!并且思路清晰,是搞维修好手。今天对8705有了新的认识。本来要给你加分的,但是超过24小时了!
敢问,楼主不是从维修站出来的吧?

网友:
原来楼主是基地的学员呀,不简单!
另外快换了万用表的电池吧,没电了。再不换会把好板修坏的!

网友:
"其实VIA与SIS芯片组的板,键鼠是由SB控制的,不是IO"

VIA与SIS芯片组的主板 IO不参与开机!

有图有文字 说明!

很详细!

学习了!

谢谢!

网友:
凤城 很不错分析的---上测主板的时候 应该先测各电压对吗?

网友:
我以前只知道 8705不装可以触发 不知道还可以开机 今天算知道 了
不过我下次还是要自己试试
我记得我修过一个GA的主板有个8705的5V供电脚段了 引起不跑CPU 把5V接上去就好
不知道是8705只在ECS上的主板是没有才可以显示
在其他主板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楼主写得真详细,新学一看就能明白很多原理(举一反三)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,我等佩服啊,不知何时才能达到些高度

网友:
谢谢LZ,讲的很详细,

网友:
图文并茂,维修技术很高,这帖子应该表扬

网友:
讲的很详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55221-1-1.html

网友:
多的话不说拉  加分
可惜我能加  呵呵

网友:
看了半天,学了好多东西。这样的好贴子不顶说不过去
兄弟你的技术越来越强大了。
一贴比一贴强

网友:
好东西啊,学到不少啊

网友:
打印出来吧,  值得细细的研究